请教大神们:关于结温如何确定?

楼主(2019-06-12):
请问怎么确定可控硅的结温???超过结温时会有哪些危害?

网友A:
使得半导体器件失去其正常功能的结温就叫半导体器件的最高结温。
对硅材料半导体来说,最高结温一般在150度左右。
对大功率的半导体器件,为了工作的更可靠,一般到要想办法提高它的散热性能(比如加装散热片等),尽量降低其结温,避免超过最高结温而不能正常工作。
注意,结温和半导体器件的外表温度是不同的,前者要比后者高。

网友B:
有公式进行表面温度与结温之间的换算,需要知道材料的热阻系数。网上找一下公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得半导体器件失去其正常功能的结温就叫半导体器件的最高结温。
对硅材料半导体来说,最高结温一般在150 ...

学习了

网友C:
结温一般无法直接测得,通过表面温度和导热系数计算得出。

网友(2019-09-12):
引用 网友B:
    有公式进行表面温度与结温之间的换算,需要知道材料的热阻系数。网上找一下公式就行

    还需要知道芯片本身的耗散功率Pd才能计算。Tj(结温)=Tc(外壳温度)+Pd*θj-c(结到外壳的热阻)。不过,芯片规格书上的热阻一般是在特定条件下(比如评估板散热面积,4层板等)测出来的,实际值一般会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温一般无法直接测得,通过表面温度和导热系数计算得出。

应该不是导热系数,是热阻吧?单位是℃/W

网友:
    热设计之JESD51-7电子器件热测试方法High Effective Thermal
    这个是很多芯片规格书中提到的热阻测量标准条件,一般的设计中,是达不到这么大的铜皮面积和铜厚吧,所以计算出来的Tj也只能是做个参考。要想准确地知道自己设计中的热阻θ值,我觉得就要做个破坏性试验,把Tc一直升上去,直到芯片损坏或热保护,这时候就是已知 Tj(芯片会标出比如125℃、150℃等)、Tc(试验终止时的外壳问题)、Pd(芯片的功耗)求θj-c(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