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USB3.1一致性测试问题

楼主(2019-06-12):
USB3.1测试时,如何使被测件产生USB3.1的测试码型?

网友:
只要被测件支持Compliance mode(需要芯片的底层软件开启compliance mode),在被测件进入compliance mode后,在被测件的接收端每收到一个Ping LFPS信号,测试码型就会依次从CP0->CP1->CP2->……->CP16->CP0顺序切换。目前Keysight的示波器可以输出模拟Ping LFPS信号,用于USB3.1的Tx测试

网友:
重点还是发包,发出特定的测试码型。

网友:
学习了,貌似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