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12):
有没有一种电流表可以无需串联在电路中就可以测电流 ?

网友:
有的,用 霍尔电流传感器啊,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来测量直流电视最方便的。
霍尔电流表因为它传感器的独特性,使的它不用和被测量电流接触就可以测量,
可以实现无接触采样,所以它既可以测量正向电流,也可以测量反向电流。既可
以测量+VCC电源线的电流,也可以测量-VCC电源线的电流,又可以量“地”线的
电流。只要是测量直流电的地方,它好像都能测,可以随心所欲的测量。

网友:
我们经常用的示波器电流探头就是不用串进去进行测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