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STM32 主频调整?

楼主(2019-06-12):
TM32f103系列,一直用的是主频倍频到72MHZ,现在项目想不倍频,即还是用8MHZ,请问如何配置。

网友A:
标准库在system_stm32f10x.c第106行,如下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hal库不知道没用过,估计更简单点,毕竟有个图形化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在system_stm32f10x.c第106行,如下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直接把72000000改成8000000么?此外还需要改什么,对串口,定时器有啥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把72000000改成8000000么?此外还需要改什么,对串口,定时器有啥影响

不是啊,看我发上来的代码把第10行屏蔽了,把第5行取消屏蔽。串口分频值 ,定时器分频 重装都是根据时钟频率计算的,肯定有影响啊
另外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8M,何必呢。72M哪里满足不了你

网友:
修改启动文件init函数,main前还有一些函数,追踪一下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看我发上来的代码把第10行屏蔽了,把第5行取消屏蔽。串口分频值 ,定时器分频 重装都是根据时钟 ...

改成8MHZ想得是降低功耗。

网友:
在 STM32 中,一共有 5 个时钟源,分别是 HSI 、 HSE 、 LSI 、 LSE 、 PLL 。

①HSI 是高速内部时钟, RC 振荡器,频率为 8MHz ;

②HSE 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 / 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是 4MHz – 16MHz ;

③LSI 是低速内部时钟, RC 振荡器,频率为 40KHz ;

④LSE 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 32.768KHz 的石英晶体;

⑤PLL 为锁相环倍频输出,严格的来说并不算一个独立的时钟源, PLL 的输入可以接 HSI/2 、 HSE 或者 HSE/2 。PLL倍频可选择为 2 – 16 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 72MHz 。

其中, 40kHz 的 LSI 供独立看门狗 IWDG 使用,另外它还可以被选择为实时时钟 RTC 的时钟源。另外,实时时钟 RTC 的时钟源还可以选择 LSE ,或者是 HSE 的 128 分频。

STM32 中有一个全速功能的 USB 模块,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 48MHz 的时钟源。该时钟源只能从 PLL 端获取,可以选择为 1.5 分频或者 1 分频,也就是,当需使用到 USB 模块时, PLL 必须使能,并且时钟配置为 48MHz 或 72MHz 。

另外 STM32 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 MCO 脚 (PA.8) 上,可以选择为 PLL 输出的 2 分频、 HSI 、 HSE 或者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 SYSCLK ,它是提供 STM32 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以选择为 PLL 输出、 HSI 、 HSE 。系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 72MHz ,它通过 AHB 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个模块使用, AHB 分频器可以选择 1 、 2 、 4 、 8 、 16 、 64 、 128 、 256 、 512 分频,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 5 大模块使用:

       ①送给 AHB 总线、内核、内存和 DMA 使用的 HCLK 时钟;

       ②通过 8 分频后送给 Cortex 的系统定时器时钟STCLK;

       ③直接送给 Cortex 的空闲运行时钟 FCLK ;

       ④送给 APB1 分频器。 APB1 分频器可以选择 1 、 2 、 4 、 8 、 16 分频,其输出一路供 APB1 外设使用( PCLK1 ,最大频率 36MHz ),另一路送给定时器 (Timer)2 、 3 、 4 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根据PCLK1的分频值自动选择 1 或者 2 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 2 、 3 、 4 使用。

       ⑤送给 APB2 分频器。 APB2 分频器可以选择 1 、 2 、 4 、 8 、 16 分频,其输出一路供 APB2 外设使用( PCLK2 ,最大频率 72MHz ),另外一路送给定时器 (Timer)1 倍频使用。该倍频器根据PCLK2的分频值自动选择1 或 2 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 1 使用。另外 APB2 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 ADC 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 ADC 模块使用。 ADC 分频器可选择为 2 、 4 、 6 、 8 分频。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当 APB 的分频为 1 时,它的倍频值为 1 ,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