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线 length 的疑问

楼主(2019-06-12):
在走线中:Total etch length 和  Total path length 二者有何区别呢?

网友A:
    Total Etch Length: 这个net 已经走线的长度
Total Path Length: 这个net 已经走线的长度加上尚未完成部分的Manhattan长度
Total Manhattan Length:这个net 直角走线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tal Etch Length: 这个net 已经走线的长度
Total Path Length: 这个net 已经走线的长度加上尚未完成部分 ...

    太赞啦,

网友:
有圖示就清楚多了!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