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pture CIS 配置及Capture.ini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6-12):
我设置完后查看Capture.ini的配置文件是这样的,最开始的几遍是可以看到路径设置的,但是依然不成功,放置元件的时候显示无法找不到part信息,如图2的错误,求大神指点,设置了N多遍了,现在打开配置文件已经找不到路径的问题,是我设置出问题了吗?设置是按附件的步骤设置的

CIS数据库配置(比较全面).pdf

楼主:
还是capture.ini的设置问题,同事设置成功后直接考过来改成自己的路径后就正常了

楼主: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Z:\02硬件开发流程规范\CIS元件库及数据库\DB0701.DBC
DemoConfiguration File=$CDSROOT\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ACC.DBC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Z:\02硬件开发流程规范\CIS元件库及数据库\Footprints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192.168.51.62\share\02硬件开发流程规范\CIS元件库及数据库\Symbols
Number of Configured Libraries=1
[CIS Browse Directories]
Dir0=Z:\02硬件开发流程规范\CIS元件库及数据库\Datasheet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改路径

网友(2020-04-08):
    找份好用的直接替换试试,另外可能要改成只读的

网友:
    怎么配置,能行吗这个文档

网友(2021-03-29):
    这个问题楼主当初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分享,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