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FPGA控制CY7C68013A,数据写入周期长怎么办?

楼主(2019-06-12):
请教大神,

最近在用AD+FPGA+CY7C68013A+LabVIEW-TDMS,进行数据采集和存储,实际运行发现数据速度很慢,不知道是FPGA控制逻辑的问题,还是USB固件程序的问题

实际运行中用singltap看,发现AD转换完成很多次后,USB_DATA的数据才写入了一次;
后来把USB的控制module单独拿出来建工程发送固定的100个字节的数据,周期还是过长,不知道是控制逻辑还是固件程序的问题,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