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

楼主(2019-06-12):
弱弱的问一下射频上的short与Open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
似乎跟我们所理解的低频时的short与open有很大的不同,大神能详解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在HFSS中设置Waveport的端阻抗为极大,比如(100000000欧)就很接近open吧。如果端阻抗设置为0,就很接近short吧。
如果用RLC边界条件来设置呢?
仍然有分布参数起作用,还不够接近于理想中的open或short。

网友:
阻抗极大就是开路   阻抗为极小就是短路   低频说的是电阻

网友:
没那么多道道,在不考虑波长和器件尺寸关系的情况下,短路开路和低频没啥区别。只是经过一段传输线后,短路开路的属性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