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电路和射频电路差别是哪样的

楼主(2019-06-12):
请教大神,微波电路和射频电路差别大么?
我现在做的都是x,k,ka,ku波段的微波电路,现在想再转去做2G左右的射频电路,里面会有什么不同?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差别不大  可以说更简单了

网友:
    做微波电路是阵地战,做射频电路更像是游击战

网友:
    应该是更简单了

网友:
    确实是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