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的铜箔(铜皮)区域如何填充

楼主(2019-06-12):
在layout中设置铜箔区域(不是覆铜),双击后是个填充的封闭区域(如下图1)。但是切换到router后,只有边框线,并未填充(如下图2),在router中如何填充?

图1,在layout中设置铜箔区域(不是覆铜),双击后是个填充的封闭区域:

图2,切换到router后,只有边框线,并未填充:

图1 layout中有填充

图1 layout中有填充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的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

非常感谢,设置后就填充了

网友(2019-09-18):
    设置上的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