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不会避让

楼主(2019-06-12):
    VX2.3版本,突然出现,表层动态铜皮不会避让(内层会正常避让),约束规则设置没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否是软件bug呢

网友:
    我记得以前遇到过,折腾半天也没搞定,最后是删除重新铺了

网友:
    单层可以设置静态或者数据量比较小的draft都不会避让

网友A:
    你的那个图形是不是“导电形状”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图形是不是“导电形状”属性?

    强连的确实也不避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连的确实也不避让

    是的,有时候需要故意画这样的铜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时候需要故意画这样的铜皮呢~

对的,有通流需求,也有不同地之间的连接等就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