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暗室是否通过了场均匀性测试,感谢!

楼主(2019-06-12):
校准分成2个频段,1个是80MHZ到1GHZ,另一个是1GHZ到6GHZ.
按照标准来说,任意测试频点的16个点中的12个需要高于设定场强,
而且这12个点的场强误差在正负3DB以内,标准要求是0-+6DB,3%的点不超过+10DB
但是看起来80MHZ到1GHZ,大部分的点都低于设定值
1GHZ到6GHZ,大部分的点都大大高于于设定值

而且暗室计量单位为什么不按整数选择设定场强呢?
例如:80MHZ到1GHZ水平的设定场强是 5.15V/M
80MHZ到1GHZ的设定场强是6.91V/M
1GHZ到6GHZ水平的设定场强是1.86V/M
1GHZ到6GHZ垂直的设定场强是2.37V/M

请有经验的大神们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电波暗室主要有三个性能指标,每个指标都对应不同的测试项目。
1)归一化场地衰减(NSA)测试:

电波暗室在墙面和天花板的铁氧体及角锥吸波材料安装完毕后,应该进行场地性能的测试。NSA是评价电波暗室性能的核心指标,它的结果直接决定了电波暗室是否可以用于进行30~1000MHz的辐射骚扰测试。NSA测试有离散频率法和扫频法两种方法。扫频法利用一个带跟踪源、具有最大值保持功能的频谱分析仪进行扫频测试,可大大节省测试时间。

2)80MHz~1GHz场均匀性(FU)测试使用电波暗室进行辐射抗扰度测试时,要确保受试设备周围产生均匀的场。因此,必须进行测试面场均匀性的校准,合格后方可进行抗扰度测试。在进行场均匀性测试时,要求在发射天线与受试设备之间的地面上铺设吸波材料,防止地面反射影响场均匀性,这时半电波暗室就成了全电波暗室。

3)1~18GHz场地电压驻波比(SVSWR)测试在对电脑及其外围产品进行1GHz以上辐射骚扰测试时,需要使用全电波暗室,这时需要在半电波暗室的接地平板上铺设吸波材料。一个全电波暗室若用于测试产品1GHz以上的辐射骚扰,必须通过场地电压驻波比(SVSWR)测试。

SVSWR测试需要的测试位置是由测试静区的尺寸决定的。这些位置是一个有6个测试点的序列,这6个测试点位于指向接收天线参考点的连线上。

F1~F6即前端位置1~6。前端位置在测试静区中心与接收天线参考点的连线上。要确定这些位置,首先要确定F6,它位于测试区域的最前端。F6在测试轴线上,该点与接收天线参考点的距离为测试距离D。Fs~F1以F6为参考点,背离接收天线方向进行放置:Fs=F6+背离接收天线2cm;F4=F。+背离接收天线10cm;F3=F6+背离接收天线18cm;F2=F6+背离接收天线30cm;F1=F6+背离接收天线40cm。

R1~R6、LI~L6、C1~C6分别是净区右侧位置、左侧位置、中心位置的1~6个测试点,其位置的确定与前端位置相同。以上这些测试位置,通常仅在静区的中间高度。但在测试静区的顶部可能会进行SVSWR测试,该测试取决于测试区域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