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什么仪表能测试环境中的干扰信号(频率,功率),谢谢!

楼主(2019-06-12):
请教大神,客户要测试环境中仪器发出干扰信号的频率,功率。除了用手持频谱分析仪外还有什么仪器,不需要对这个信号做分析 只要能测出数据就行。射频功率计可以么,或者场强测试仪 ?非常感谢!

网友:
场强测试仪可以的,可以测试辐射场强的大小

网友A:
好像还有种干扰接收机。
可以调节接收信号带宽,出瀑布图,

网友:
power meter.網路分析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有种干扰接收机。
可以调节接收信号带宽,出瀑布图,

确实有这种东西,不过通常都是窄带的,针对某种特定通讯制式的,而且都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