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输出功率浮动大怎么办?

楼主(2019-06-12):
在做微波相关设计时,发现:
1、输出功率无法达到100W以上,
2、微波输出功率浮动较大,不同时间段测量功率数值偏差较多
请教大神在这两个方面有什么比较关键的因素是要注意的呢?(仪器内部结构主要有主控和显示电路、灯丝变压器、高压变压器、磁控管(经改装的松下磁控管理论可达800W))
非常感谢!

网友:
放大器是固态放大器还是波导、磁控管类的?
要是磁控管类的放大器,现在做的人非常少,可能要找帮助挺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