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果单板必须使用浮地设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产品的抗干扰能力?感谢!

楼主(2019-06-12):
请教大神,如果单板必须使用浮地设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产品的抗干扰能力?感谢!- ^0 [4 ^3 `5 w7 K

网友:
沙发,等大神解答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机壳屏蔽,进出线缆滤波防护做好

网友:
前端隔离需要做好

网友:
从EMS角度来说,单板浮地要尽量保持地的完整性最好是整块铜箔,除了小块模拟地外不要再分割地,如果ESD不过PCB可以多加两层地,EFT进口端下面不要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