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调试-内嵌逻辑分析仪(SignalTap)(二)实例(2)

楼主(2019-06-12):
FPGA的调试-内嵌逻辑分析仪(SignalTap)(二)实例2
目录
1、简单实例
1.1 新建工程
1.2 配置SignalTapII Logic Analyzer
2 (补充)Signal Tap 标准调试流程
3 (补充)添加节点

1.2 配置SignalTapII Logic Analyzer
如图所示,点击 Tool 菜单,然后选择 SignalTapII Logic Analyzer 便可启动该工具。
  下图是 Signal Tap 的窗口,其中 4 处高亮的地方是比较重要的界面。
(一)JTAG Chain ConfigurationJTAG 界面,主要是设置 USB Blaster
(二)Instance Manager,调试界面,主要是启动,连续,结束等调试的活动。
(三)Signal Configuration,信号界面,主要是储存,触发等设置。
(四)Data,显示界面,主要是显示采集结果,时序活动。
(五)Setup,设置界面,主要是添加节点,设置触发事件/条件等。

网友:
回复看看是什么东东

网友(2022-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