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块板的板框导到另一块板的相同坐标

楼主(2019-06-12):
怎么把一块板的板框导到另一块板的相同坐标,我把器件用坐标弄过去了,但是板框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利用参考点功能吧,在要复制的地方用焊盘做定位,另外一块板放焊盘,属性修改为坐标相同,复制,选择第一个焊盘做基准,然后粘贴到第二个板,删掉焊盘即可

网友:
    原點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