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测试,请教

楼主(2019-06-12):
请问:由于担心晶振数据不准确,想测试下晶振,请问用什么方法合适呢??
晶振已经焊在电路板上了,估计8Mhz左右的,求用示波器的详细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
晶振的测试方法不是一定的,示波器,频谱仪都可以使用,重点看测试准确度了

网友:
一般测试问题不大,注意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越小越好

网友:
两种都可以测试吧

网友:
那种方便用那种

网友:
建议用频率计测试。具体还分晶振和晶体。晶体有匹配电容,探头影响很大。可以用有源探头(小于 1pf寄生电容)配合频率计测试。

网友:
看你要測試那些項目
上述說的儀器都可以測試

网友:
主要看你想测哪些指标吧,如果测抖动之类的,用示波器。测晶振稳定度还是用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