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使用请教

楼主(2019-06-12):
各位前辈们:
      小弟刚到这个行业,目前厂里是做手机直充的,新购买了优利德UTD2026ce的可存储示波器,还有另外一个牌子电子负载,可是我看了半天说明,无从下手。肯定大哥大姐帮忙,帮我简单说一下这两种机器的功能和是用方法。
我是做手机充电器的,只有针对我的手机充电器电路板讲讲就可以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电子负载进行模拟负载电流的拉载,示波器进行波形的显示与分析。可能需要用到电流探头。

网友:
电子负载进行模拟负载拉载,然后用示波器记录波形就可以啦

网友:
理解原理,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拉负载后示波器监控

网友(2020-08-26):
学习一下,正好这两天要用到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