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为什么不盖绿油???

楼主(2019-06-12):
经常看到有些人画的PCB板会有部分线路没有盖绿油???我画的盖了绿油,想知道为什么不盖绿油???

网友A:
线路不盖绿油原因:
1.一些电源线不盖阻焊,电源调试时加锡增加载流能力并改善线路散热;
2.一些天线或馈线不盖阻焊,可能阻抗计算时不确定盖油参数,或天线调试时加锡改善阻抗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不盖绿油原因:
1.一些电源线不盖阻焊,电源调试时加锡增加载流能力并改善线路散热;
2.一些天线或馈 ...

麻烦问一下,请问馈线是什么线???

网友:
    加锡增加载流能力

网友:
    阻抗容易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请问馈线是什么线???

可以理解为连接天线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连接天线的导线

好多,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2020-07-29):
    有些是为了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