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覆铜时器件的边框会阻碍铜的覆盖,怎么解决???

楼主(2019-06-12):
    AD中覆铜时器件的边框会阻碍铜的覆盖,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丝印层的器件边框,应该不会影响到电气层的覆铜,请把问题再描述清楚一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的器件边框,应该不会影响到电气层的覆铜,请把问题再描述清楚一些哦

    就是画了KEEP-OUT边框线旁边好像没有附上铜?难道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画了KEEP-OUT边框线旁边好像没有附上铜?难道就是这样子的???

    国人的一个误区,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边框线要用机械层,另外如果是元件的keepout可以打开看看属性,哪个图层的线被勾选了KEEPOUT 取消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人的一个误区,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边框线要用机械层,另外如果是元件的keepout可以打开看看属性,哪 ...

不要在PCB封装用keepout容易出错,在布局布线时用keepout,keepout是禁止布线/铺铜/放置元素层,可以理解为虚拟的约束层,所以输出Gerber不要输出keepout,否则板厂会镂空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画了KEEP-OUT边框线旁边好像没有附上铜?难道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看你的keepout属性了,可能勾选了禁止覆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keepout属性了,可能勾选了禁止覆铜了。

    好吧,的确是这里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PCB封装用keepout容易出错,在布局布线时用keepout,keepout是禁止布线/铺铜/放置元素层,可以理解 ...

    嗯嗯,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