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原理图时 提示net with only one pin???

楼主(2019-06-12):
画完原理图后总是提示net with only one pin,怎么解决???

网友A:
原理图飞线没有捕捉到管脚吧!建议关掉栅格再走一篇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飞线没有捕捉到管脚吧!建议关掉栅格再走一篇飞线了。

怎样关掉栅格???

网友B:
双击报错信息,就会跳到报错的地方,看仔细,可能是走线没连上。
如果是使用网络标签、Port进行连接,也可能是只放了一个,所以没地方去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关掉栅格???

取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报错信息,就会跳到报错的地方,看仔细,可能是走线没连上。
如果是使用网络标签、Port进行连接,也可 ...

明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勾选

图片是最好的答案,谢谢大神,以后还请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