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上接电平必须是3.3V吗?

楼主(2019-06-12):
JTAG的上接电平为什么是3.3V,如果调试时提供的IO接口电平是1.8V,是不是必须用到电平转换芯片,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JTAG可以接3.3V,5.0V, 不能接1.8V,试一试用外接分压电路输出1.8V

网友:
用个NMOS构建的电平转换器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转一下

网友:
STM32和嵌入式开发,恒向科技,QQ:2046643630。

网友:
要看是什么芯片的JTAG接口,一般的大多都是3.3V。有些特殊的有1.8V、1.05V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电平不一样的话,必须用到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電平不一樣,建議使用電平轉換IC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2020-09-28):
    为何呢,说的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