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在开关电源热地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6-12):
请教大神,在用示波器测量市电开关电源热地的开关管的波形的时候,怎样测量才不会烧示波器,是否要用隔离变压器,用隔离变压器的话是接在示波器的电源插头端,还是接在被测开关电源插头端,又或者是用有源差分隔离探头接在示波器的表笔端,非常感谢!7 Y  c8 o1 O  A) e

网友:
一般使用差分探头进行测试是比较安全的方法,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
把示波器电源 插头的地拔掉就可以

网友:
调整探头上增益旋钮,从低增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