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继电器关闭后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06-12):
电路要实现在水温达到60度以上时自动关断,在58度自动开启的功能,通过迟滞比较器,然后通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开通和关断,从而控制加热管加热与否,目前继电器可以正常关断,但在58度左右开启时,继电器出现反复开关的现象,并且有咔咔的异响,只有当温度降低一点,才能正常开启。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下Q1 集电极C的波形?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Vt 的电压输入范围大概是多少?

网友:
1、检查一下U1.2脚的电压,R8为1K应该太小。Vs电压最高还不到5V,通过分压后在U1.2管脚上的电压太低(最高不到0.5V),可能不能正常控制迟滞比较器;
2、R3为1K,其迟滞的电压差非常小,大约0.1V,稍有干扰就很容易出现频繁开关,需要增大R3的值,使其迟滞电压差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