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单片机 ADC基准电压用ref+2.5V 怎样才能接收0-5v的电压啊

楼主(2019-06-12):
请教一下  stm32单片机  ADC基准电压用ref+2.5V  怎样才能接收0-5v的电压啊

网友A:
简单点用电阻分压  采到的数值乘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用电阻分压  采到的数值乘二

ADC对输入阻抗有要求,直接采用电阻分压不行,分压之后再接电压跟随器会不会好点

网友:
电压分阻后,使用运放搭建个电压跟随器电路,用来做阻抗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对输入阻抗有要求,直接采用电阻分压不行,分压之后再接电压跟随器会不会好点

直接做个0.5倍的放大电路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个0.5倍的放大电路不行么

目前就是打算这么做,实测之后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