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模拟电路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9-06-12):
    一:LM385芯片工作原理

左图是我在网上找到的LM385芯片内部结构,右图为电路原理图中用到LM385作为1.2V稳压使用,请问该芯片是如何将外部输入的高压稳定在1.2V呢?渴望从芯片内部结构分析(因为在网上并没有查到相关解释)

    二:

    如图大概为一个温度监测部分原理图,其中运放6脚固定电压2.5V,5脚与5V电源连接之间R为100K,7脚到5脚反馈电阻R120K,为什么我算出来7脚输出为负?是原理搞错了吗?还有下面部分二极管负极在25℃下电压为4.1V,那么二极管正极也就是运放的5脚正常工作状态下不应该也是跟6脚一样2.5V吗,请问该电路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三:

如图右边芯片为TLV3501,2脚为外来反向输入电压,3脚为正向输入端,与输出端通过240K电阻形成反馈,左下运放为一参考电压2.5V,通过1K电阻与3脚正向输入端连接,请问TLV3501输出电压怎样计算?

    四:

如图运放三脚为同向输入端,与输出端通过100K电阻形成反馈,并且通过1K电阻与外部信号连接,2脚为反向输入端,连接2.5V参考电压,请问该电路如何工作,输出端的二极管BAT54的作用又是什么?

谢谢解答!!!

网友A:
    第一个图,怎么看都像是TL43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怎么看都像是TL431啊。。。

是有点像TL431,搞不明白内部是怎样工作起到稳压作用

楼主:
    有没有前辈帮忙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B:
    图一:LM385 IC内部原理图如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b13a5be9b8f67c1cfad6b8d7.html

    图二、该电路是一个通过输入信号来调迟滞的比较电路,假定二极管导通压降为0.4V,当RT1及RT2上的最低压降从低到高,且高于2.12V时,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当电压从高到低,且低于1.96V时,比较器输出才为低电平。

    图三、通过参考电压来调迟滞的比较电路,不过迟滞电压幅度变化非常小。

    图四、同样是一个迟滞电路,当电压从低到高,输入电压高于2.51V时输出高电平,当电压从高到低,输入电压低于2.49V时输出为低电平。二极管的作用,使得比较器输出为低时,二极管的正端也为低电平,当较器输出为高时时,二极管的正极端保持原电平状态(假定二极管正端最高电压小于比较器输出最高电平)。

网友:
为什么 5 脚  6脚要等于2.5V?这是比较器,不适用运放“虚短”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一:LM385 IC内部原理图如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b13a5be9b8f67c1cfad6b8d7.html

    模电高手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电高手啊,膜拜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