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systemSI ,allgro Sigrity SI一样吗

楼主(2019-06-12):
本人小白,正在入坑,请问如何开始仿真之路。
Sigrity systemSI ,allgro Sigrity SI我下载后发现有两个,一样吗?请问哪个比较适合入门。
请问哪里有学习资料,现在迷茫,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如何将PCB导入到Sigrity systemSI or allgro Sigrity SI。
2.如何选定所导入的PCB生成模型?。S参数?
3.如何使得模型做仿真眼图。

还望各位哥哥不啬赐教。

补充内容 (2019-9-5 16:15):
经过3个月的摸索,2019 0905已经更新,自我回答。。。。希望可以帮助他其他新人

网友:
这几天在自学——还不会,帮你顶下吧

网友:
买书看呀,依据实例练习

网友A:
加个好友,共同学习啊

网友(2019-07-15):
    来个大神指点迷津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我也在学习中,稍微按照自己的理解回答下
    1。我记得PCB可以用 sigrity 可以用再带工具转换成可以导入的模式,如果是allgro的格式,可以直接导入的。
2,S参数的话,可以用POWERSI里面(model Extraction)生成,IBIS模型的话,去找供应商网站下吧,大品牌的基本都有。
    3.有了模型就可以用里面speed2000(systemSI 和speed2000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一样)来生成眼图了
    个人见解,可以拿来看看

网友:
顶一个,期待未来你的学习更新,向你学习

楼主(2019-09-05):
更新。经过3个月的摸索,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些入门的诀窍了。
先回答一下我自己的几个问题。
1.下载Cadence Sigrity 201x,里面有如下组件,PowerSI(可以导入PCB提取S参数,提取电源阻抗等)
PowerDC(可以用于分析电源,比如IR-Drop等),Speed2000,18版本后叫做Generate(用于时域仿真,这个时候就可以仿真眼图了),SystemSI (一个系统级的仿真,跟Speed2000差不多,但是他是导入模型,进行各个模型之间的仿真。比如 发送端口IBIS——>PCB参数,接收端IBIS,看眼图。),我常用的组件就是这几个。allegro Sigrity SI,这个好像是allegro没有收购Sigrity之前的软件吧,没去用。
2.如何选定所导入的PCB生成模型?。S参数?
       使用PowerSI 导入PCB ,设定端口 (比如2端口),设定仿真频域范围。 运行生产S参数。通过S参数去了解你的走线,这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你的理论知识。
3.如何使用IBIS做眼图仿真。
       这里有两种方式
       3.1. Speed 2000.,导入PCB ,然后设定发射端口的IBIS,接收端的IBIS,。IBIS需要找供应商获取,我目前也没有找到其他IBIS很多的网站。
       3.2  SystemSI 。与3.1不同的是,这里将PCB简化为 S参数的模型。

好了那么问题来了。我遇到了新的瓶颈。
谁有IBIS5.0的资料,请问SYSTEM SI中,加入VRM仿真,需要IBIS5.0. 那么5.0是怎么起作用的,PCB模型的电源噪声通过什么输入到IO? 是不是类似一个 带参数的函数?。希望有大神可以介绍一下IBIS 5.0里面各个部分的内容。。

楼主:
20190905已经更新,自我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学习中,稍微按照自己的理解回答下
1。我记得PCB可以用 sigrity 可以用再带工具转换成可以导入的模 ...

谢谢,正解。你的仿真是基于理想电源吗

网友C:
    新手,新新手,连你说的,有几个部分都看不懂。看来我的仿真路是何其漫漫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经过3个月的摸索,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些入门的诀窍了。
先回答一下我自己的几个问题。
    1.下载Cadence ...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软件,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软件,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可以把问题留下,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新新手,连你说的,有几个部分都看不懂。看来我的仿真路是何其漫漫呀!

    我也才入坑3个月,一起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才入坑3个月,一起学习

 我在建这个模型的时候,连接package和pcb的时候,一打开软件就卡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建这个模型的时候,连接package和pcb的时候,一打开软件就卡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暂时还没遇到过,不好意思,没办法提供意见。。。

网友E:
    根本不会操作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不会操作的路过

可以先看视频入门

网友E:
    楼主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视频吗

网上的课收费的,自己找下吧,鉴于广告嫌疑,就不具体说那一步了

网友(2020-09-09):
楼主你好,请问您已经建立systemsi的仿真flow了嘛,可以分享下学习经验嘛

网友:
    新人自学中。。。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A:
加个好友,共同学习啊

我也刚开始学习,可以加好友吗,想问问
Ø在Power SI 设置平面,单击菜单栏【Tools】【options】→【Translator options…】
    在弹出对话框中把Translate MIXED Layer to项选择为Plane ,为什么要选择plane,选signal不可以吗?

网友(2021-01-11):
引用 楼主:
    谢谢,正解。你的仿真是基于理想电源吗

    应该是IBIS5.0以后有支持包含电源和地的寄生参数部分,所以可以进行非理想电源仿真吧。看到镁光的IBIS文件里比常规多了些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