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电路问题求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9-06-12):
在调试别人的板子的时候,遇到了图中电压比较器的问题,搞不懂通过比较出来的RX信号还要再接到5脚再比较一次输出信号到单片机的PF1脚,初步认为是检测RX电平信号的高电平是否过高然后单片机控制VCC电源断开以起到保护单片机的作用,但只是猜测,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从本电路分析,具有以下几个功能:
1、PF1用于检测24V_IN的电源电压。假定VCC采用5V电源,当检测24V_IN实际电压高于约11V时PF1输出为低电平,反之为高电平。而这个检测信号具体做何用,需要结合具体的电路来分析;
2、串口收发起到电平匹配的作用;
3、串口电路有一定的隔离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本电路分析,具有以下几个功能:
1、PF1用于检测24V_IN的电源电压。假定VCC采用5V电源,当检测24V_IN实 ...

整个控制逻辑已经一目了然,基本可以确定PF1是检测24V_IN电源,当24V_IN电源短路时PF1检测到高电平信号,立马切断MDB设备电源,以保护设备。非常感谢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