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问在路怎么测量三极管好坏…

楼主(2019-06-13):
请各位大神问在路怎么测量三极管好坏…

网友A:
利用万用表测试其PN结特性
1、断电状态下,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测试BE、BC结电阻是否符合电路图给定的电阻特性;
2、通电状态下,分别用万用表的交直流电压档分别测试BE、BC、CE结电压是否符合电路图给定的交直流电压特性。

网友:
万用表上面有一个地方四个空的地方~根据是PNP型还是NPN型,可以测量是否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万用表测试其PN结特性
1、断电状态下,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测试BE、BC结电阻是否符合电路图给定的电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