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们,干电池容量这么测量?

楼主(2019-06-13):
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下,现有一个7号1.5V的干电池,容量规格为200mAh,请问怎么测量其容量值?还有其泄漏量怎么测量?备注:现本公司没有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
没有测试仪的话,可能要做到比较准确测量比较难,进行评估测试是可以的,进行恒流放电,一般是0.2C,看放电时间。

网友:
除了使用专业的电池测试仪外,模拟0.2C或者0.5C进行放电,记录放电时间,以此进行评估测试。

网友:
都很专业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