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时候要用AMI模型

楼主(2019-06-13):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AMI模型,多高的速率?
串行一定要用吗?当串行速率低时是不是也可以不用

网友:
同问,还请高手解答一下,还有在哪可以获得AMI模型?

网友:
    当要用到去加重或均衡等要用到

网友:
取决于供应商提供的芯片模型,有的是IBIS,有的提供AMI,有的提供的是Spice模型 。串行不一定要用AMI

网友:
    AMI模型一般用于需要进行均衡等处理的情况,比较多的是高速串行信号,一般要从厂家获取

网友:
    急需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2019-07-18):
    AMI模型并不是在多高的速率下才需要使用,是要根据实际的需求要使用的,假设芯片在实际工作中用到的预加重和均衡的功能,在传统的描述IO特性的IBIS模型中是无法表现这种功能特性的,为了可以在仿真的时候就用上这些功能,才需要用到AMI模型;AMI模型可以跟芯片厂商获取,目前好像也有软件可以生成

网友:
    我只知道串行接口才有AMI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