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接外部晶振,是否要用指令来选择内外晶振?

楼主(2019-06-13):
51单片机接外部晶振,是否要用指令来选择内外晶振?

单片机接外部晶振,单片机是会默认就用外部的晶振,还是要有指令,靠指令来选择用内部震荡还是外部晶振?
简单来说,接外部晶振,是否要加程序?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2
诚心求教,感谢!

网友A:
看芯片了,一般的51直接用外部晶振,并无内部晶振,有的51有内部晶振,可设置选择使用内部还是外部晶振,这个要查芯片手册

网友B:
肯定啊,设置寄存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了,一般的51直接用外部晶振,并无内部晶振,有的51有内部晶振,可设置选择使用内部还是外部晶振,这 ...

我用的是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啊,设置寄存器哦

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呀,设置为什么值,能否麻烦您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C:
STC89C52没有内部振荡器,工作频率由外接晶振频率决定。STC10、11、12、15高版本芯片有内部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设置哪些寄存器呀,设置为什么值,能否麻烦您说的具体一点~?

仔细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9C52没有内部振荡器,工作频率由外接晶振频率决定。STC10、11、12、15高版本芯片有内部时钟。

谢谢啊

网友:
STC89C52没有内部时钟源,默认为外部时钟源,所以你在刚开始学习51的时候就会接触单片机最小系统: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在这里的晶振电路其实就是需要你外部接一个晶振,即外部时钟源,STC85C52是12T型单片机,所谓12T就是指系统时钟是以将外部时钟源进行12分频后的频率进行工作的,如果你接一个12MHz的晶振,那么系统时钟就是1MHz。STC89C52预留了晶振接口,是为了硬件上的连接,不需要用软件配置晶振。所以楼主不需要纠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