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帮一款射频电路用的降压稳压电压,感谢!

楼主(2019-06-13):
哪位高手,能帮推荐一款射频电路用的降压稳压电源:12V降到5V,效率越高越好,文波系数当然要好。
我发现一般的降压稳压电源有很多的效率都很低,可能只有50%.如果是线性电源效率高了以后又偏偏出来一个开关频率,让做射频的感到头痛.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非常感谢!

网友:
先用DC-DC然后再用LDO。

网友:
还有种方式,技术难度有点大:
直接用DC-DC 变压器, 输出滤波用二次滤波方式。

网友:
之所以有这种方式,是因为现在的多使用ADC 阵列,所需的电源多,功耗大。
难点在于滤波出来后的电感电容 品质要高,本身电路区域的噪声电平高。

网友:
给PA供电,直接DC-DC就好,没事,接收供电的话就最好用LDO了。当然DC-DC能hold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