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的标准能解决什么问题?到目前有没有什么不适用的地方?

楼主(2019-06-13):
电磁兼容的标准能解决什么问题?到目前有没有什么不适用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站位比较高哦,我只能说标准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升级中,没有一成不变的。

网友:
标准用来测试和判别的。

网友:
标准就是用来遵守的。

网友:
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你是发现了吗?国标的电磁兼容几年都会更新一次的、

网友:
沒有標準如何判定

网友:
标准是共同遵守的条约,早期没有要求的时候,隔壁家放的录像,家里的电视都可以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