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来的图纸看着好难受啊???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9-06-13):
画原理图的是时候,器件和器件的管脚放不到一条直线线,画出来的图纸看着好难受啊???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原理图与库的格点要一致,这样放置元件时引脚就在格点上

网友A:
快捷键G调小栅格,放置器件试一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G调小栅格,放置器件试一试了

我的原理图好像没有格子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原理图好像没有格子哦

  按DO快捷键
  图中黑色给你框出来的勾选可以开启栅格,后面的框可以设置栅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