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用AD19的人多吗?好烦到底学AD19还是AD15???

楼主(2019-06-13):
目前用AD19的人多吗?好烦到底学AD19还是AD15???
给点建议吧!!!

网友:
这有什么好烦的呢,基本操作都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
    工具而已,没必要那么纠结!

网友:
    电脑好就用AD19,操作习惯已经不一样了

网友A:
    电脑配置不好的 不要用AD19,特别吃性能,另外只是增加了一些方便性而已,如果不适画特别复杂的板子,和外形交互,仿真之类的,真的没有必要高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不好的 不要用AD19,特别吃性能,另外只是增加了一些方便性而已,如果不适画特别复杂的板子,和外 ...

什么是外形交互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外形交互呢?

    例如 结构工程师给你一个外壳图,可以导进来,和板子查看装配合适不,器件高不高,等,不过这个需要的技巧要高的多,还要有3D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 结构工程师给你一个外壳图,可以导进来,和板子查看装配合适不,器件高不高,等,不过这个需要的技 ...

    我在AD19上用过这种设计方法,我是用多板集成去做了,外形交互名字更专业,我觉得主要技巧:
    1.不同3D图形旋转,反转,平移操作
    2.图形之间装配和约束,要调用专门活动面板,处理各种约束;
3.要观察或测量外壳内的主板干涉,需要选取和拖动各种截面,去切开虚拟结构;

网友:
    如果刚学的用AD19吧

网友:
    AD19的风格非常不喜欢

网友:
    只是个工具。AD09用的飞起。学会方法,不会操作的也可以问和百度。而且也不是所有指令都要学,看你需要。

网友(2019-08-21):
    建议使用新版本,新版本增加了很多功能,对于高速板也有比较好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