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PCB的时候尽然报错说没有网络???

楼主(2019-06-13):
画原理图的时候,我用线条将各个电路部分隔开了,导PCB的时候尽然报错说没有网络???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用2d线当导线画原理图
2、导线与引脚没有连上
3、使用网络标签、Port进行连接时,没有放置好,或漏放
4、多张图纸画原理图时,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用2d线当导线画原理图
2、导线与引脚没有连上

楼上回答全面,正解!

网友:
    line和wire没有分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