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的常见故障大盘点

楼主(2019-06-14):
DC/DC电源模块的常见故障大盘点

目前不同的供应商在市场上推出多种不同的电源模块,而不同产品的输入电压、输出功率、功能及拓扑结构等都各不相同。其特点是可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微处理器、存储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提供供电。电源模块虽然可靠性比较高,但有时也可能发生故障。下面北京稳固得电子有限公司电源开发工程师为大家整理了DC/DC电源模块的几种常见故障。

1、模块在使用过程中输出电压降低;

2、模块停止工作;

3、模块输出电压过高;

4、模块输入短路;

5、模块输出电流过大。

前两种DC/DC故障一般不会带来很大危险,可以故障诊断电路检测并报警。

第三种失效方式比较危险,它可以烧毁应用电路,一般通过过压保护电路来实现过压保护,另外也可以在输出端加稳压二极管来实现。设计时要合理选择二极管的参数,防止由于温度不同造成稳压点的变化。有些模块本身自带过压保护。一般来讲,25W以下模块无过压保护功能,25W以上模块内部设计有过压保护电路。过压保护点一般设计为135%--145%额定电压。详细设计时要确认模块是否具有这些功能,以免重复设计。

第四种会导致输入过流,严重时烧坏印制板,一般可以通过在输入端选择合适的保险管进行保护。保险管在布线时一般要布置在靠近电源模块的输入端,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降低输入线的引线电感,避免保险管熔断时,引线电感引起输入端的过压。

第五种DC/DC电源模块故障可以通过选择带有过流保护的电源模块,一般的电源模块都有过流保护功能,这种模块在其内部可以通过检测变化器原边或副边电流来实现,但要损失一定的效率。在进行电压模块选择时,不是功率额定越大越好。如果降额过大,则用户板辅助短路时,由于传输压降的存在,输出电流不足以实现模块过流,有可能引起芯片过热甚至损坏

网友:
可以 这下可以预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