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版权问题

楼主(2019-06-13):
问各位一个问题,pads 有没有版权问题,如果在公司使用会有问题吗?
哪些EDA软件是比较好用,又是完全免费无版权问题的

网友A:
    有版权问题,但是pads本身相对其他EDA软件便宜很多。
完全无版权问题的应该就是学生时代使用的protel了,但是功能相比其他软件会逊色很多

网友:
    有版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版权问题,但是pads本身相对其他EDA软件便宜很多。
    完全无版权问题的应该就是学生时代使用的protel了, ...

PROTEL也有在查的!除非是DOS版本或1.5以下的WIN版本!没版权问题的网上还是很多的,如EASYPCB等!

网友:
    如果在公司使用会有问题吗? 你如果使用破解版當然有问题 (運氣不好時)

网友B:
    KICAD可以尝试一下,4层板没有压力,关键是开源,免费,支持插件,库齐全,最最关键的是跨平台,跨平台

网友:
    软件都有版权问题的啊

网友:
    肯定有软件版权的问题,没有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可以尝试一下,4层板没有压力,关键是开源,免费,支持插件,库齐全,最最关键的是跨平台,跨平台

KICAD怎么打开AD的文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KICAD怎么打开AD的文件啊

我回复了你的另一个帖子,

网友:
    断网啊。。。管它呢。。。

网友C(2019-09-16):
引用 网友B:
KICAD可以尝试一下,4层板没有压力,关键是开源,免费,支持插件,库齐全,最最关键的是跨平台,跨平台

4层板,都满足不了非洲人民的需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层板,都满足不了非洲人民的需求吧。

    我只是说4层没有压力,具体看需求吧,工具而已,不必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层板,都满足不了非洲人民的需求吧。

    我在用的5.0版本可以32层,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4层没有压力,具体看需求吧,工具而已,不必较真

    我也是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