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原材料, 中TG与高TG 的真实差异是什么?

楼主(2019-06-13):
1, 入行以来, 一直都是用高TG 的PCB 原材料, 像S1000-2, IT180A,  ISOLA408, etc. (误以为, 这个世界都在用High-TG)

2, 近日才发现, 原来, 我司的台湾团队一直都在用中TG的原料--S1000H TG150, 到今天(2019/06/13)依然是.
3, 除了纸上写的温度外, 中TG, 高TG 究竟有什么差异?
    a, 普通的消费类产品, 应该选用哪个等级. 像PC, 手机, 视频扩展坞(Docking)?

    b, 哪些类型产品, 必须使用高TG原料. (不用的后果是什么, 具体会有哪些风险)?
    c, 用中TG的原料,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d, IPC是否有相关规范可以翻阅?

以上, 谢谢!

备注: 中TG的价格, 普通会低于高TG 15%左右. 如果中TG没有问题, 为何要选高TG !!?
         这个问题, 有点偏门, 但愿有人知道!

网友:
中高主要差别在于承受的温度的  其次是热膨胀系数

网友:
要根据使用的环境来决定板材的选取

网友:
    高tg板材,温度优势肯定有,但高tg板材相对脆,如果板子受力较多,不建议用高tg板材

网友:
材料的TG值是指产品在这个温度值以内只会变形,不会烧毁或功能性失效,材料的选择需要看你产品的工作环境温度,材料有中高和普通三种等级的TG,TG135为普通,用的最多,因为一般产品的操作温度也不会超过这个值(weixin13418625341)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f4d00a3619ce716e#rd
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ODI4NjU4Nw==&tempkey=MTAxM191andLck1iWm02MDNKMkRsMDh6MWpiblhKN0 ...

谢谢solo13
1, 以上链接无法访问
    2, 可否描述一下, 文件的标题, 或者主要内容?

网友:
    应该是要是耐温的有区别,一般工业应用主板需要用到高TG值板材

网友:
    如果自身工艺需要经受较高温度的温箱烘烤,为了保证基板的平整度,就必须使用高Tg,另外一点就是一般的高阶HDI,由于小孔径盲孔或激光孔的存在,都需要使用高Tg基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olo13
1, 以上链接无法访问
2, 可否描述一下, 文件的标题, 或者主要内容?

https://mp.weixin.qq.com/s/BurD3Zhws3h31FC-1vtJJw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简洁, 实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主要是SMT时的可靠性差异.以生益的S1141/S1000H/S1000-2为例.TG从130-170℃.其实这个温度是低于回焊最高温度的,所以所有生益板材规格书都有一个288℃下能耐多少秒高温的指标.简单来说就是高TG板材SMT过程中变形程度小,可靠性高.高温爆板和铜皮起泡的风险比低TG的低.另外,TG是玻璃态转化温度(高分子材料半液化,失去强度),TD才是"烧毁"的温度.实际加工过程(常温)中高TG材料会脆点,但高温情况下强度和变形程度(CTE)比低TG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主要是SMT时的可靠性差异.以生益的S1141/S1000H/S1000-2为例.TG从130-170℃.其实这个温度是低于回 ...

Thank you JeffreyLor
虽然有点偏理论. 并未针对我的问题.

还是要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加深了我对PCB 的理解.
谢谢!

网友(2020-02-27):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体温和各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