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装的9.7.3只能选择4层或者8层板?是软件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楼主(2019-06-13):
新建PCB只能选择4层或者8层,如果新建完成后再修改成两层,一开CES有默认变成四层?这是我软件的问题还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中心库中模板就只有这两个,自己可以添加。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心库中模板就只有这两个,自己可以添加。

请问怎么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添加?

简单点的话可以直接拷贝其它的来用

网友B:
谢谢!是从Templates直接拷贝到LAUOUT吗?这些模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从Templates直接拷贝到LAUOUT吗?这些模板有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官方的18层模板,信息量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官方的18层模板,信息量很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