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制作 外包20000元

楼主(2019-06-13):
一、电路使用环境
在手机信号强的地方,能将发光二极管点亮
二、电路设计要求
1、输入端交流信号越低越好,最好是0.1V就能导通的那种,电路设计上可以用PMOS管或NMOS管接成代替普通的肖特基垫垒二极管,或者是其它的甚高频二极管或者三极管。
2、输入端信号源来自于 移动基站的GSM信号 。
3、测试电路的时候,希望受托方能自己能搞定天线,并接上天线仿真一下,最终验收以实际做出来的实物产品合格后,方能验收。
三、其它要求 能够将设计思路和电路参数能够整理出稿,供委托方能够在教学传播和其它商业上使用。
四、本人已经将电路图画出来、由于没有找到元件和没有替代方案解决,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五、类似产品参考
1、超高频无源RFID标签相关电路的分析研究

2、简单描述就是:把RFID芯片里的电源恢复电路,变成分立元件的电源恢复电路。

网友A:
    你是想找LAYou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找LAYout吗

    我是想找能把这个电路做出来的,费用可以再加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找能把这个电路做出来的,费用可以再加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们仔细聊一聊吧

网友B:
    楼主的电路看上去不合理,VDD是外部供电还是说,你这个产品就是个无源的产品?通常来说,GSM信号达到-60dbm就已经很强了,肯定不足以点亮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看上去不合理,VDD是外部供电还是说,你这个产品就是个无源的产品?通常来说,GSM信号达到-60dbm ...

离他近就可以了
    前面通过电源恢复电路,恢复稳压后的稳定电压,给后级供电,标识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仔细聊一聊吧

    可以啊,微信还是QQ还是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微信还是QQ还是电话

917350795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离他近就可以了
    前面通过电源恢复电路,恢复稳压后的稳定电压,给后级供电,标识VDD

那要非常近,以前有贴在手机上装饰,电话一来,LED就亮灯。和你这个东西一样。不过那个玩意贴在手机上,接收到的是信号是手机信号,振铃的时候,手机和基站通信功率最大,可以达到30dbm。你这个估计要直接站在铁塔基站下面才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

随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非常近,以前有贴在手机上装饰,电话一来,LED就亮灯。和你这个东西一样。不过那个玩意贴在手机上, ...

天线加强,做10个并联就厉害了

网友:
    无源的是吧?LED灯亮来自于基站的微波能量是吧?  联系我,QQ827404903  ,我专业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