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220V 市电频率的测量

楼主(2019-06-14):
关于220V电压频率的测量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在工程上使用的是示波器。互感器分两类,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主要用作间接测量电压以及继电保护。市面上也有频率表,直接使用就可。

网友A:
不要想得太复杂,高压探头直接量测

网友:
很多方法都可以考虑,如果一定要降压,就降压后再测试了。

网友:
示波器挺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得太复杂,高压探头直接量测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感谢

网友:
大家想法挺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