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噪声测量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6-14):
示波器怎么能测量出电路的噪声,示波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本底噪声,在测量电路的噪声时都叠加在一起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测下示波器的本底噪声,以保证示波器的本底噪声小于被测设备的噪声

网友A:
选择一台本底噪声比较低的示波器进行测试,查查参数指标,再根据被测信号的噪声量级进行评判,一般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台本底噪声比较低的示波器进行测试,查查参数指标,再根据被测信号的噪声量级进行评判,一般问题不会 ...

探头影响也挺大吧?

网友:
测电源噪声:
1、用低速示波器,带宽1G的,空载看看示波器的自己噪声如何,一般10mvpp,万一太大不要用2、注意测试环路尽可能小,一般电路板特征阻抗50ohm,用50ohm的同轴电缆
3、交流耦合或者直流耦合加100nf电容滤掉直流
4、明确测试指标及合格的判断条件
测信号:
1、测试带宽足够:BW示波器^2 + BW探头^2 >= BW被测信号^2 ,BW被测信号 = (3 ~5)* f被测信号
2、示波器、探头要校准
3、观察信号质量
4、明确测试指标及合格的判断条件

网友:
頻寬限制用20MHz
通常示波器的雜訊來自於市電

网友(2019-09-10):
    测量时示波器的探头不要用地线夹,而是用“接地弹簧”配件,直接测量比如滤波电容的两端,这样可以确保测量环路最小。用x1挡。

    这里有两篇技术文档也可以参考学习一下。

 消除Buck转换器中的E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