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有效值的测量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6-14):
一个直流信号上叠加上脉冲信号,波形的周期为6.25ms,脉冲信号共有40个,占的周期是3.75ms,脉冲信号的占空比可以调节。如何测量这个波形的有效值。非电气专业,该向那个方向努力,求指点。

网友:
先算脉冲信号的有效值,也就是幅值乘占空比。再算整个周期的有效值,就是脉冲有效值乘以在整个周期的占空比。占空比的概念可以找找PWM波的资料

网友:
使用示波器的有效值测试工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