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单片机脉冲输出控制nmos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6-14):
问一个单片机脉冲输出控制nmos管的一个问题

电路图如下,单片机输出脉冲控制mos管的G极,但是电机没有运转,测Vgs电压只有0.3V

加上拉电阻可以解决吗?或者是用高速光耦来驱动mos管?请指教

网友A:
将R2去掉再说

网友B:
VGS为啥只有0.3?你给的的PWM么

网友C:
应该是vgs不够

网友D:
你可以先试试单片机只给固定的高或低电平,确定能够正常的开启关闭MOS管,然后在测试输出脉冲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试试单片机只给固定的高或低电平,确定能够正常的开启关闭MOS管,然后在测试输出脉冲的情况。

只给5V,MOS管是可以正常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为啥只有0.3?你给的的PWM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vgs不够

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2去掉再说

为什么问题会出现在R2这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给5V,MOS管是可以正常开关的

试试不同频率的脉冲,看看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不同频率的脉冲,看看有没有变化

我用示波器测脉冲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脉冲是有的

不是说脉冲有没有,而是脉冲的频率会不会太高导致MOS管无法导通,可以先试试低频率的脉冲驱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