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测量MOSFET尖峰电压:探头及带宽设置

楼主(2019-06-14):
如何正确测量MOSFET尖峰电压:探头及带宽设置

测量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和功率MOSFET的VDS、VGS电压的时候,通常要去除示波器探头的帽子,直接将探头的信号尖端和地线接触被测量位置的两端,减小地线的环路,从而减小空间耦合的干扰信号,如图1所示。
(a):去除探头帽
(b):不去除探头帽
图1:测量时探头帽设置
测量输出电压纹波通常使用20MHz的带宽,测量MOSFET的VDS、VGS电压要使用全带宽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带宽参数在1GHz及以下的示波器通常表现为高斯响应,具有约从-3dB频率的三分之一处开始缓慢滚降的特性。-3dB频率处幅值约为低频幅值的70%(1.414/2),此频率点为示波器带宽fBW,对应的测量误差约为30%;测量的信号频率比带宽越小,对应测量误差越小。
购买示波器时,通常示波器厂家建议最大带宽为测量的最大频率的3倍,有兴趣的工程师可以计算一下,在0.3fBW频率点处的测量误差是多少,计算结果将会有惊喜的发现。
示波器具有最小的上升时间,高斯频响的示波器,测量的波形按照幅值的10%到90%的标准,设定为上升时间tr,根据Howard W.Johnson原理,为了准确测量上升沿的波形,所测量的上升时间和示波器的带宽满足以下条件:tr=0.35/fBW。
测量的实际系统带宽由示波器带宽和探头带宽共同决定。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带宽测量的波形如下:
(a):去除探头帽,全带宽
(b):去除探头帽,20M带宽
(c):带探头帽,全带宽
(d):带探头帽,20M带宽
图2:不同设置测量的波形
从测量的结果可以看到,不同的条件下测量的结果相差较大,任何测量都会有误差,只有正确的设置,才能尽可能的减小误差,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