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元器件体积大小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9-06-14):
    滤波器元器件体积大小和频率的关系?是滤波频段越高体积越小吗?

网友:
    这个确实是啊

网友:
    除了频率外,还有指标要求,
    因为不同的指标要求,需求的滤波器的阶数是不一样,阶数高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增大体积。
 集成滤波器,因为现在的滤波器芯片所使用的封装方式是一定,所以对应的最终结果各家可能不一样。

还有就是看实现方式了,不同的实现方式会导致最终产品的体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