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无线充电器有哪几种?

楼主(2019-06-14):
    你知道无线充电器有哪几种?

       什么是无线充电器
      无线充电器是指不用传统的充电电源线连接到需要充电的终端设备上的充电器,采用了最新的无线充电技术,通过使用线圈之间产生的磁场,神奇的传输电能,电感耦合技术将会成为连接充电基站和设备的桥梁。
      无线充电器特点
      1、从理论来说,无线充电技术对人体安全无害处,无线充电使用的共振原理是磁场共振,只在以同一频率共振的线圈之间传输,而其他装置无法接受波段,另外,无线充电技术使用的磁场本身就是对人体无害的。但无线充电技术毕竟是新型的充电技术,以迈源科技的无线充电器来说,很多人都会担忧无线充电技术会像当初Wi-Fi和手机天线杆刚出现一样,其实技术本身是无害的。
      2、无线充电技术利用磁共振在充电器与设备之间的电场和磁场中传输电能,线圈和电容器则在充电器与设备之间形成共振。
      3、这一系统可以在未来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针对电动汽车的充电区以及针对电脑芯片的电量传输。采用这项技术研制的充电系统所需要的充电时间只有当前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4、转化率一直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通过研究表明,无线充电技术的损耗比起有线充电技术来说更低。无线充电转化率比起有线要高几个百分点。高转化,也是无线充电器得以在全球进行应用的关键因素。但无线充电技术也受到距离的限制,未来发展,必然需要解决远距离传送对于波段和磁场范围的精准定位问题。
      5、核心芯片是无线充电技术在产品应用的难点之一。精准辐射范围控制,磁场频率大小,其它控制等都是由芯片实现。
      无线充电器工作原理
      无线充电系统主要采用电磁感应原理,通过线圈进行能量耦合实现能量的传递。如图所示,系统工作时输入端将交流市电经全桥整流电路变换成直流电,或用24V直流电端直接为系统供电。
      经过电源管理模块后输出的直流电通过2M有源晶振逆变转换成高频交流电供给初级绕组。通过2个电感线圈耦合能量,次级线圈输出的电流经接受转换电路变化成直流电为电池充电。
      变化的磁场会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会产生变化的磁场,其大小均与它们的变化率有关系,而正弦函数的变化率是另外一个正弦函数,所以电磁波能够传播出去,而感应电压的产生与磁通量的变化相关,所以线圈内部变化的磁场产生感应电压,从而完成充电过程。
      手机无线充是比较新颖的充电方式,其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将普通的变压器主次级分开来达到无线的目的。当然,无线充的工作频率比较高,甚至可以抛弃铁心直接线圈之间就可以达到能量传递的作用。
      无线充电器有哪几种  1、桌面无线充电器
      (1)没有线的缠绕,简洁美观,看起来舒服,生活品质更高;
      (2)不用经常插拔,即放即充,方便快捷,让你的手机永不缺电;
      (3)不用担心三星和苹果接头不兼容的问题,支持Qi等标准的无线充电器都能充电;
      (4)不存在充电接听电话触电的风险,完全规避了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接听电话;
      (5)让电池工作的寿命更长,由于即放即充,让电池用不缺电,电池寿命更长。
      (6)不需要有线接口,很多产品可以做成全封闭防水产品。
      2、车载无线充电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了,然而当我们开车出门时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借一些其它产品来让我们更加方便,车载无线充电器是我们开车出门保护安全必备的一个物品。
      3、便携无线充电器  4、镶嵌无线充电器  总结:
      车载无线充电器和镶嵌无线充电器对于出行的有车一族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外,对于手机的固定和接打电话是个方便的。
      桌面无线充电器和便携无线充电器对于居家或外出旅行的朋友,是个不错的选择。解决了传统数据线不断插拔扣坏USB的频率也解决了传统充电器数据线丢失的频率。
      无线充电器伤手机吗
      无线充电器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伤害手机的,无线充电现在的工作频率都做在1M以下,所以对手机的信号不会有影响。无线充电对手机电池寿命也是没有影响,和有线充电基本一样,不过速率方面低一些,但是无线充电器电能转化率还是很高,更加节省的能耗。无线充电器,主要采用的是电感耦合技术,因为耦合技术,主要通过的是线圈的磁场产生电流,电池内部成分本身不能构成磁场,所以在通电过程中就不会损害到电池的内部结构。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都符合了QI无线充电标准,内置了无线接收器,它都有个额定的电压和电流,所以无线充电器对手机是没有影响的。
      使用无线充电器注意事项
      1、充电插头请选用原装的或有3C认证的产品
      作为电器产品,推荐使用原厂生产的插头,一来是因为专门为你的手机研发,充电速度有保证,二来,安全性有保证。另外,和原装插头参数一致的其他3C产品也可以放心使用,3C认证产品对使用安全从设计到生产都有要求,安全是有保障的。因为使用劣质的充电器导致爆炸、伤人的事情不胜枚举,在此就不多说了。
      2、充电线是否选对
      充电线也是同理,最好选用原装的充电线,充电线里面的线芯材料,线径,还有充电接口金属接触片的材质,大小都会决定能承载的电流大小。经解剖,劣质充电线线径明显小于国家规定值,而且内无绝缘保护薄膜包裹。如果选用劣质的充电线,一是绝缘性能差,承载的电流小,轻则使充电速度变慢,严重的损伤电池,甚至引起触电、引发火灾等事故。
      3、第一次充电不宜时间过长
      第一次充电不需要什么必须充满12小时,这是老式电池需要做的事情,现在的电池基本上是锂电池或者是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充电也只需要像平时充电一样就可以了!
      4、充电的次数
      有一种说法:每块手机电池都有固定的充电次数,如果充电次数太多,会加快电池老化劳损程度!其实这是错误的,锂电池的充电次数指的是完全充放电,所以随用随充是最好的。
      5、新手机需要激活?
      新手机需要把手机中的电全部用光,再进行充电,而且需要反复操作3-4次才可以,这被称之为激活。以前的手机都需要这么做,但现在的锂电池已经不需要了。
      6、边充电边玩
      按技术标准规定以及企业规范的控制,手机与无线充电器配合使用时应该是安全的,正常情况下充电时接打电话都没有问题。但市场充斥很多劣质充电器,这种充电器无法满足安全要求,容易出现软击穿等危险,所以提醒使用者,不要买太便宜的充电器,最好选购3C认证充电器,认准充电器上的安全标识3C。所以,使用三无产品,边充电边玩手机就需要警惕了,劣质充电器,容易死屛,而且如果出现意外问题,有可能会致命!
      7、过度充电
      电池安全测试实验中,会在充满电的情况下继续充电7小时,并且输出电压增加到标准电压的1.06倍,加之电池本身也具有保护电路,所以不会产生危险,也不会爆炸。但假若用的劣质电池呢,那就难说了,三星手机爆炸事件就说明了这点。所以呢,最好是充满电后就及时拔掉充电器。
      8、充电不戴套
      为了保护我们根本离不开的手机,很多人都选择给手机戴套!但是大家不知道锂电池是很怕热的,充电时会发热,所以最好摘掉手机套充电。

网友:
    很棒的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